长城巨龙1250w 电源故障

楼主(2024-02-01):
请教各位大神,电源缺少+12v2,如图,能看出是哪个位置故障吗,拆机稍后。目前坏了4个电源,3个都是缺少+12v2,1个开机保护。PG350有的280,这个是是什么作用的,感谢感谢

网友(点评):
好的吧,你看看主板吧

网友A:
v2应该是插侧面SATA电源

网友:
有什么方法排除或者测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应该是插侧面SATA电源

有什么方法排除或者测试不

网友A:
电源测试器不插侧面SATA口 v2会不显示

网友:
这个电源dc-dc模块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测试器不插侧面SATA口 v2会不显示

这样?

网友:
这个电源我记得12v就一路再分了几路应该不存在缺12v的可能,有万用表测量各路电压看看是不是真的缺

网友:
我用好的电源测了一下,电源没坏,主板坏了

网友:
12v v2要插cpu8pin,不过我一般不插

网友:
先拆开重点查DC-DC的小板。。。。。。。。。。。。。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检测仪必须要插了对应的接口才有第二路12v检测,没记错是cpu4p 或者显卡

网友:
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中高负载有没有啸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中高负载有没有啸叫?

不清楚哈,目前只有跑到600多w,其他风扇大点

网友(2024-04-15):
12V2光接主板那个24针是不显示的。要接其它。比如CPU或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