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G65不定时断电

楼主(2024-02-01):
机械师T58 板号6-77-NH50DB00-D02-2G   不定时断电,有时嘟嘟嘟报警后断电 有时又能正常使用,没有思路,从论坛上看了一下,这种情况好像比较常见,应该是通病,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检查Q56 更换或者1-6 3-4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Q56 更换或者1-6 3-4直连。。。。。。

有这个图纸没有

网友B:
神舟声音报警断电可能是风扇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声音报警断电可能是风扇没插好

我试过,不插风扇它不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