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的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2-01):
某鱼收了一张联想的IH110MS,风扇转不亮机

到手后故障确实不亮机,检测发现有时钟信号,内存电压正常,没复位。

再一看,VCCSA没供电。发现一颗产生VCCSA的芯片5230旁的1欧电阻少了一颗,后来询问卖家是以前烧过,他给拆了。

1欧电阻,直接连锡了,
但还是不亮,后发现5230的Vin电压缺失,(图纸就写的Vin。。Vin是CPU供电的12v电压直连)

一路检测发现CPU供电旁的电感没有供电。

来源为插口旁的mos管。此mos接收PS_ON信号,并导通输出信号。

发送信号的mos管已经短路,更换前端的mos管,依然不开机。

拆除插口旁的mos管,直接飞线。

插电,开机,完事,撒花

看其他主板都是直接过电感就出VIN。就直接把他连上了。能开机,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我用的7400,所以还得刷一下BIOS,不然开不了机都。

附上维修过程中用到的文件
点位图电路图,已经导出的6代的bios,刷的67代通用的BIOS

网友A:
坏的,还有人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还有人买吗?

要啊,这板不值钱就是咯,邮费还是要得。
学习比较重要

,你看贵的板都炒成什么样了,显卡啥的。废板还3,4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