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460 不触发没有3 5v待机电压

楼主(2024-02-01):
戴尔5460  不触发没有3 5v待机电压  小白请教+vin应该是19v还是5v  现在量是5v    +PRWSRC这个点是19v

网友:
3.5v待机芯片有没有输出3vldo,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vin应该是19v,待机线性35v出了吗? ec有3v应该是出了线性,接下来要出待机35v的话就要看,待机芯片的条件,目前待机芯片的vin不对,先把vin搞出来再看待机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应该是19v,待机线性35v出了吗? ec有3v应该是出了线性,接下来要出待机35v的话就要看,待机芯片的条件,目前待机芯片的vin不对,先把vin搞出来再看待机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而且你第二张图纸不是画的很明白吗,应该是dc口过来的电压才对呀,感觉把这个vin修复了,应该就OK了

网友:
vin断开,是多少V.如果是19V那就换个电阻.不行就换IC

网友:
公共点pr223 减流电阻没有  1点19v    2点5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事导致+vin5v  手里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B:
公共点故障  而且pwrsrc正常 所以你这个秒杀

网友:
会不会是VIN下面的稳压二极管坏了。或者检流电阻烧了。VIN应该是19.5V的,vin就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查过EC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 现在就是那个pr223减流电阻没有造成的  换上一个就有3  5vl开机也有反应了 现在问题是一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再按又转一下就停  还是不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故障  而且pwrsrc正常 所以你这个秒杀

你好 换上一个电阻就有3  5vl开机也有反应了 现在问题是一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再按又转一下就停  还是不能开机进系统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上维修电源了没有,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维修电源了没有,看看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短路啊  待机0.02  按开机到0.224就掉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 再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