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下有显卡电压?

楼主(2024-02-01):
华硕n550j,插上电不开机就有显卡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但是按开机键没反应不能开机。

网友:
有没有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显卡电压提前出来了.,不正常

网友A:
看下电流跑到哪里,35V出来没有,显卡供电不会出来的。如果不开机。

网友:
怎么可能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流跑到哪里,35V出来没有,显卡供电不会出来的。如果不开机。

全板除了cpu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有,而且正常

网友:
插上电源,开关上的灯亮,但是风扇不转,按开关没反应,全板除了cpu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有,而且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板除了cpu电压,其他的电压都有,而且正常

待机电流多少,按开机电流跑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