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能换都换了!

楼主(2024-02-01):
真头大了,开机就显示logo马上黑屏,键盘灯亮。偶尔运气好能开机顺利,大部份黑屏。一开始以为8G两条内存条有问题,换了新的、然后风扇 显卡 全部换新的了,还是开机黑屏,现在最最最后希望换硬盘成固态的,大神们有什么好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这个维修思路不对吧。就是没硬盘,开机显示LOGO 后也不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维修思路不对吧。就是没硬盘,开机显示LOGO 后也不会黑屏。

大哥有什么指导吗?我现在头皮发麻了

网友:
用一根内存+CPU,不装显卡,不装硬盘,检查好接线,开机 看能不能进BIOS?你的CPU是I7 11700带集成 显卡的,还黑-换另一根内存,还黑-换一个电源,还黑就是主板或CPU了,这个最好你有另一台或好友同事有同等配置的硬件,不然好麻烦。再就是装机有没有静电击了?最好和商家说好。

网友B:
先最小化系统测试点亮。不行,把主板替换成GIGABYTE的。华硕的H510,5系主板,真心不咋地。我配了大概10套华硕5系,返修了4套。都是开机LOGO亮了之后就黑屏。

网友:
一般是内存

网友:
硬件上解决

网友:
最小系统  在机箱外测试一下

网友C:
只不过就是3V电池没电了  换个电池进bios恢复一下最佳设置就好了

网友:
怎么不换个CPU试一下,感觉像集显问题

网友:
主板、电源、显示器数据线。

网友:
主板问题,别的都不要动就搞主板

网友:
独立显卡供电接了没有,或者直接集显测试一下,还有你的内存频率太高设置不对也不行的,放电恢复出厂设置,进bios设置内存频率一致

网友:
开机能显示logo,说明硬件没问题吧。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呀?显示器是新的吗?

网友:
把EC换掉,EC外围检查一下

网友:
找个电脑店看一下

网友D:
是线的问题吧。5V没了。
能显示logo,能进bios,偶尔能进系统。但进系统马上就会黑屏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分离合成试试

网友:
你确定把显示器线接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最小化系统测试点亮。不行,把主板替换成GIGABYTE的。华硕的H510,5系主板,真心不咋地。我配了大概10套华 ...

哇去,那怪不得华硕这个系列都不推了,我即使退回也换不了其他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线的问题吧。5V没了。
能显示logo,能进bios,偶尔能进系统。但进系统马上就会黑屏

我换过两根线了:kuqi: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不过就是3V电池没电了  换个电池进bios恢复一下最佳设置就好了

试过了 换了新的公牛都没用

网友F:
这楼主是新手吗 这种问题还不好判断啊

网友G:
不是 内存和硬盘的问题,如果内存有问题,根本不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楼主是新手吗 这种问题还不好判断啊

你是大神你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 内存和硬盘的问题,如果内存有问题,根本不会亮机

现在 我怀疑是显示屏的问题了:gaoao:

网友:
第一,换CPU可能性较大
第二干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两根线了:kuqi:h

你看看,显示线有一根线是走的5v,这个5v送不到显示器就会能进bios,进不去系统。

另外,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是不是有字,只是不亮。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屏幕的高频电容废了,背光没供电了。

网友:
思路出现了问题,应该是最小化硬件系统后,看看BIOS画面能不能显示,然后再安装多条内存,安装独立显卡,我遇到过独立显卡驱动有问题,能出logo,然后就黑屏,键盘灯还是亮的,换驱动就好使了

网友:
换主板000000

网友:
我觉得应该借鉴28#29#的建议

网友:
换个主板,一切搞定

网友:
主板一般都是换个电源试试正常不,然后才是别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线接在主板上面了?应该接在独立显卡上面

网友:
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离合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