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电脑开关电源

楼主(2024-02-01):
哪位老师傅知道红圈里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像是1R5,字数少于1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1R5,字数少于10个字

之前是300多伏对地炸了,待机5V开关管也炸裂了还有二极管电阻一起带走,就这两个贴片电阻看不清阻值!

网友:
1.5欧电阻。。。

网友:
看体积规格,应该是1R5,1.5欧姆

网友:
1.5欧两只并联,电流检测电阻吧

网友(2024-03-24):
可能是电流检测电阻,短路后芯片会猛加占空比,狠狠调大电流电压,然后就BOOM

网友:
应该是1R5,1.5欧姆,1/16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