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不开机

楼主(2024-02-02):
昨天接收一台华硕FA506,插充电器不亮灯,按开关无反应,经检查公共点大短路,以为要捡钱了,烧了下机,是显卡供电这块发烫,不会显卡也烧了吧,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也会不触发?

网友:
大概率显卡供电管烧了,烧显存就救不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