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5SN71 机械革命x7ti 6700 1060 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24-02-02):
NVVDDS有波形,NVVDD没波形,开启信号都是一个信号过来的,up9511p开启信号短暂有,而且是方波信号比较疑惑,开启信号经过双mos管

网友:
vid没波形有电压,开始信号有短暂方波,开启信号电压是本身up9511 p产生的,通过双mos拉低控制,

网友A:
加我,我知道。q2287582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我知道。q228758263

兄弟通过一下

网友:
求大神指点有偿

网友:
去掉en控制mos管,持续产生方波信号,最高电平1.8左右,核心供电还是没有波形

网友:
供电芯片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感觉是保护了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修好的?哪的问题啊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修好的吗?分享也是一种进步哦!感谢!

网友:
大家私信给结果

网友:
一个电阻易坏,位号不记得了。

网友B:
又来求助,知道问题了又不说出来。又想让别人指导,又不想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别人,你可真双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来求助,知道问题了又不说出来。又想让别人指导,又不想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别人,你可真双标啊

有偿你不知道吗

网友:
想知道私信就可以了,免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