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7000P2021 NM-D601 显卡BIOS

楼主(2024-02-02):
求R7000P2021 NM-D601 显卡BIOS

网友:
显卡 是GN20-P1-A1

网友:
你的机子什么情况 我有弄过两次显卡vbios 一次是宏基的3060本一次是光影精灵的1650ti本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宏基那个是开机灰屏显卡bios被上家动过 一直找vbios没有找到 所幸外接能显示 后来通过gpu-z找到bios是1m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gpu-z备份出来的vbios和用编程器备份下来的大学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仔细对比后发现 其实编程器备份下来的vbios后面是空的 于是我直接刷那个1m的不管大小一样不一样 毕竟后面是空的  然后确认这样是可行的  当然 最后我才发现是屏幕坏了导致的 第二台光影精灵是显卡感叹号 也是上家动过vbios 我也是各种刷还是感叹号 最后我先用mats测试但是输入命令会报错不能正常跑测试,接着我直接换核心 换完核心还是感叹号 我觉得应该是vbios不对 因为换的核心应该是好的  于是用gpu-z去找vbios  然后刷了好几个就终于能用了 也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大小虽然不一样但是后面是空的  这个是小小经验 做个参考 详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你还要看你的机子原始是什么情况   如果显存供**过 那么肯是显存供电烧显卡导致的感叹号要换核心   而且还要先跑mats看看能不能正常跑 不能正常跑就是识别不到显卡那么这个就肯和vbios有关  你这也不描述清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的机器是 显卡的VBIOS 芯片坏了 。你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是 显卡的VBIOS 芯片坏了 。你有联系方式吗

当是探讨互相学习微信18089862290,当时我也是研究这两个机子很久 有些心得体会我觉得应该有用

网友:
我有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