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R7000P 2022买的BIOS

楼主(2024-02-02):
板号NM-E481,BIOS型号MX77U25650FZ4I42,编程器识别不到编程器可选MX25U256

网友(2024-09-04):
这个BIOS应该不是原厂的 我这个原来是开机风扇转一下 然后进系统后就不转了 刷了这个没显示 不过U

网友A:
刷了不显示,原故障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测试bios是好的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显示,原故障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修好了么?同样问题

网友(2024-12-12):
刷了BIOS能开机了,就是风扇声音有点大声,应该不是原厂的

网友B:
可以正常显示,开机速度也正常,这个应该是备份的BIOS,因为刷完变成别的主机号。我机子故障是LOGO过完就重启,进不了系统和PE,所以没法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是好的,放心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显示,开机速度也正常,这个应该是备份的BIOS,因为刷完变成别的主机号。我机子故障是LOGO过完就重 ...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故障的,后面你这个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一台一样故障的,后面你这个机子修好了吗?

bios可以用,速度也快,我这个进不了pe和系统的问题是cpu虚焊,拆下重植就好了。

网友(2025-07-19):
测试OK ,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