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sata固态自动关机

楼主(2024-02-02):
机械硬盘加了个 sata 固态用着用着自动关机,第一次自动关机后可以开,第二次自动关机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开不开,电源供电重新拔插了一遍后开机,风扇狂转不停,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脑什么配置?你描述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不是硬盘的问题,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看一下内存条

网友:
主板坏了,先拔电池试一下能不能好,不能的话拿去维修店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