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661P 开机提示Alert! TPM device is not detected。

楼主(2024-02-02):
          DELL  G15-5510 开机提示Alert! TPM device is not detected。BIOSD刷后就这样了,求助有没有解决办法。论坛的bios 我能下的刷了两个都是这样。。。

网友A: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多数是因为更新了BIOS后导致的,提示的意思是TPM设备未被检测到!
PM安全芯片,是指符合TPM(Trusted Platform Module,可信赖平台模块)标准的安全芯片,它能有效地保护PC、防止非法用户访问。 TPM标准:1999年10月,多家IT巨头联合发起成立可信赖运算平台联盟(Trusted Computing Platform Alliance,TCPA),初期加入者有康柏 、HP 、IBM、Intel、微软等,该联盟致力于促成新一代具有安全且可信赖的硬件运算平台。

2003年3月,TCPA增加了诺基亚 、索尼等厂家的加入,并改组为可信赖计算组织(Trusted Computing Group,TCG),希望从跨平台和操作环境的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制定可信赖电脑相关标准和规范。并在并提出了TPM规范,目前最新版本为1.2。 符合TPM的芯片首先必须具有产生加解密密匙的功能,此外还必须能够进行高速的资料加密和解密,以及充当保护BIOS和操作系统不被修改的辅助处理器。

所以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下,直接点击下面的继续后是可以直接正常进入系统的,如果不想每次都有这个提示的话,也可以在BIOS下关掉,

1、在BIOS的界面里的TPM security选择off关闭后F10保存退出然后重启电脑即可

2、或者打开电脑后壳,拔掉电源与主板连接线后,开机放电20秒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多数是因为更新了BIOS后导致的,提示的意思是TPM设备未被检测到!
PM安全芯片,是指符 ...

   bios下没有关闭选项的,ptt也是off状态。放电也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下没有关闭选项的,ptt也是off状态。放电也没有用的

那只能再刷bios了可能你刷的是别人备份改me的 刷真正原厂的试试

网友:
楼上那些方法都没用,必须bios和配套的ec 一起刷

网友:
楼主,这个BIOS是贴片式的吧,你用哪款编程器刷的!

网友:
bios功能不全吧

网友:
6楼的方法正确!

网友:
必须bios和配套的ec

网友:
要把原机的DMI信息复制过去

网友:
BIOS信息不完整,大家的方法,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