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4300F 板号:X430FA R**.1 不充电也不放电

楼主(2024-02-02):
华硕S4300F 板号:X430FA R**.1 单独插电池不开机,单插适配器或电池适配器一起插可以正常开机但不充电,单插电池时瞬间测EC  IT8225E供电脚+3VA_EC有但立马消失,测+3VA_EC的供电是由EC的111脚PS_ON_EC控制,单插电池时瞬间测PS_ON_EC有电压也是立马消失,但是公共点的12V以及线性+3VA正常一直有,此时EC 只有112脚+3VA正常 ,难道真是电池坏?

网友:
电池坏了应该没有电压

网友:
代换电池看看吧    不是电池的话    就是主板咯

网友:
果然是电池坏,单插电池时只是瞬间PS_ON_EC有电压+3VA_EC也有3.3V是正常,这个设计应该是节电模式

网友:
这个PS_ON_EC信号当插入单适配器或电池与适配器同时插入时一直为高,当只插入电池时只有按下开机键才会一直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