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时钟晶振两脚电压0.25-0.8V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4-02-02):
华硕B85M-F-Plus不触发,晶振两脚电压不按开机时0.25-0.32V,按开关后0.25-0.8V,是晶振坏了,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A:
3vsb vbat rtcvcc rsmrst#等都测一下。

网友:
建议找维修店去修,主板待机到触发所要的相条件你都不懂,这个没办法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b vbat rtcvcc rsmrst#等都测一下。

谢谢,3vsb vbat都有,EC已触发,PWRBTN有跳变,现在是南桥没有收到正常的时钟信号,不返回信号给EC。

网友B:
待机条件,内存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条件,内存PWM

谢谢指点,我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