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没有CPU供电 电流0.5 求助

楼主(2024-02-02):
联想Y7000 版号NM-B701 cpu为I5-8代
机器开始故障是CPU短路。CPU供电的PQ3009 短路,VCCCPUCORE的几个电感对的值为0欧
更换PQ3009 和CPU(原来是I5-8代换成I7-8代了)后不短路了各项供电也出了,只有VCCCPUCORE和CPU的核显供电没有,没办法仔细检查VCCSA是1.0V  VCCIO是0.95V  内存的1.2V和0.6V  显卡的0.8V 显存的1.35V 其他的1.05V  1.8V 3.3V 5V这些都正常
CPU的CPUCORE_ON是3.3V   MP2949A_VINSEN是1.2V(平时的通病这个也没有问题)H_CPUPWRGD是0.97V  CPU的三对时针信号也有(没有
示波器用万用表测的0.4V左右)
南桥的复位信号PLTRST#没有CPU_PLTRST#也没有
检查到这里直接有换了应该南桥 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实在没有头绪了又换了一个CPU还是一样
那位大师有时间给看看,南桥出复位还需要其它条件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南桥的24M晶振和谐振电容也过了

网友A:
不妨按着时序查一下之前的信号  有一点需要注意  cpu没焊接好就会没有cpu供电 是不是第一次换u是cpu没焊好  结果你动了南桥  故障扩大了  比如南桥旁的电阻被撞掉了  或者买的南桥是坏的  回忆一下第一次换u没成功取下来你有没有注意到焊盘是不是全部上锡  又或者第一次换u没出cpu供电是 mp2949也坏了  现在故障虽然扩大了 好在PLTRST#没有出来有迹可循 往前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按着时序查一下之前的信号  有一点需要注意  cpu没焊接好就会没有cpu供电 是不是第一次换u是cpu没焊好  ...

感谢分享,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B:
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2024-04-05):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  什么问题?

没有修好,换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