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普通办公打印机选择方案

楼主(2024-02-03):
前言
  作为一个在IT办公圈耕耘多年的维修人,经常会遇到朋友咨询我诸如给孩子打个作业该买什么打印机、普通办公用啥打印机好亦或者什么样的打印机又便宜又好。。。。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讲解一下这个问题,注意这次讲解我们只针对家用或者普通办公,其他需要不做讨论!
需求分析
对于用户而言,打印机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需求:这个应该是首要的考虑点,你是买来打印发票或者单据,还是要打印彩色文件,或者黑白即可打印速度快就行亦或者其它啥的要先有个概念。
打印质量:需要能够清晰地打印文字和图片,满足日常的学习和工作需求。
打印速度:能够快速地完成打印任务,提高家庭用户的生产效率。
易用性:操作简单,容易上手,维护方便。
成本:综合考虑购买成本、耗材成本等因素,尽可能降低使用成本。
售后情况:皮实耐造不易坏,坏了以后维修成本低也是要考虑到的重点项目。
产品推荐
根据上述需求分析,推荐以下几款家用打印机(按价位排序):

奔图M6202W青春版是一款黑白激光三合一多功能一体机。
它支持无线网络打印,可以方便地打印各类文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办公室,都无需受到线缆的限制。同时,它具备打印、复印、扫描三合一功能,非常适合家用和学生作业打印。
       这款机子这两年还是很火的,价格便宜,使用上也属于皮实耐造行业的,耗材便宜,即便后续坏了维修成本也相对较低,这也是它能站稳推荐榜首的原因~

G3800打印机是一款集成了扫描功能的喷墨无线一体打印机,支持复印、打印、扫描等功能。
它采用喷墨打印技术,在成本控制和照片打印上更具优势。其外观设计简约时尚,颜色内敛,高度扁平,具有科技感。它还支持Wi-Fi无线打印,可通过无线路由器连接Wi-Fi无线局域网,实现无线打印。
这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喷墨打印机长时间不用容易出现喷头堵塞的情况,如果损坏维修成本相对会略微高一些,因此选购此打印机建议每15天至少使用一次。

爱普生EPSON LQ-615KII打印机是一款针式打印机,复写能力1+3层,可用于发票、送货单、支票等用途的打印。针式打印机是靠打印针撞击成像的,也就是说,色带是什么颜色,表层纸张打印出来就是什么颜色,通常只能纯色打印,不能彩色打印,不仅如此,针式打印机由于分辨率低,也是不能打印图片的。

爱普生EPSON LQ-615KII打印机采用超精微碳合金打印头,在高速一档的模式下,实现中文168汉字/秒、英文300字符/秒高速打印。内置32K缓冲区,打印处理更便捷。高可靠性设计,保证整机平均无故障输出长达10000小时,打印总行数达2000万行。在部件材质、性能设计、功耗管理等遵循爱普生一贯的平衡设计理念,延长打印机整体寿命。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打印机针对的是票据打印,并不适用于日常办公打印情况,优点是皮实耐造,缺点是功能单一,选购时要特别注意。

HP 126A打印机是一款黑白激光打印机,具备打印、复印、扫描等功能,支持无线连接。

HP 126A打印机使用鼓粉一体式耗材,即硒鼓和粉盒是集成在一起的,其中硒鼓为88A,粉盒型号为CE218A。

HP 126A打印机稳定性好,适合长期高负荷打印,第三方兼容硒鼓多,后期维护成本低。
选购HP系列的打印机要特别注意的几点有:
1、一定要选购有无线功能的
2、要选购硒鼓是88A或者12A的
3、HP的机子不要选择太便宜的,否则要么耗材贵,要么维修成本高
4、HP的机子在满足上述3条的前提下,还是不错的,优点是耗材便宜,打印质量和速度也还行,缺点是不是特别皮实,损坏后维修成本一般换言之就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有些许夸张成分,但就是这么个事)~

兄弟DCP-L2550DW打印机是一款黑白激光打印机,具有多种实用功能,适合商用办公、家庭使用和学生学习。
打印功能:支持自动双面打印,打印速度高达16面/分钟,打印分辨率较高,文字清晰锐利。
复印功能:支持身份证复印,轻按即可完成双面复印。
扫描功能:支持彩色扫描,分辨率高达1200dpi。
输稿器功能:配备了50页输稿器,能够自动连续走纸。
连接方式:支持有线、无线和USB连接。
操作方式:配有液晶显示屏,操作简单易懂。
       这款打印机在家用领域算是比较好的选择,入手价位相对高一点点,但是优点是皮实耐造,耗材价格一般,维修成本也趋于一般水平,在不考虑入手价位的情况下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总结性发言
        在选择打印机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考虑顺序要遵循个人需求、打印质量、打印速度、耗材成本、维修成本的顺序原则进行,最后如果采取网购的方法,尽量不要购买与实体门店价位相差过大的产品,否则容易购买到产品质量有瑕疵的产品,正确的网购做法应该是购买后再当地找一个相对专业的实体店去进行质量评估(尽量选择也维修为主的门店,避免因为没在他这里购买导致偏见性鉴定的结果)。
好了,本期的打印机选购方案到此结束了,如果有其他疑问或者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网友A:
请问楼主,以上的几款机型,有没有打印页数限制?另外,一代经典的佳能腾彩ip1180机早就停产了,它的替代机型是什么?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以上的几款机型,有没有打印页数限制?另外,一代经典的佳能腾彩ip1180机早就停产了,它的替代机 ...

这个怎么说呢,简单说,不要幻想有好又便宜的事,本来这两种就是不可兼得的,如果打印量不大就选择奔图,如果稍微大又没那么离谱旧选择2000左右的机子足够,如果打印量特别大,诸如会计事务所或者打印部一类的,趁早弄个大型机器别啥都强

网友A:
家用和家用办公,我家买了爱普生L4158墨仓式三合一喷墨机和爱普生L310喷墨打印机两台,后期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和家用办公,我家买了爱普生L4158墨仓式三合一喷墨机和爱普生L310喷墨打印机两台,后期成本低

那个不行的,家用多数一年就打个几张,一年到头都不一定用几次,选择墨水的容易堵头

网友:
家用EPSON喷墨多一些,其次是HP激光打印机和Canon打印机,在次是兄弟等其它打印机~~~

网友(2024-03-17):
就是平时销量比较好的几个型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