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镜在哪买?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实体店买了一个看不清

楼主(2024-02-0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放大镜在哪买?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型号看不清楚,

在实体店买了一个,感觉就象是个玩具放大镜,只有一点点的放大,根本看不清楚电路板上元件型号,

在拼多多和淘宝看,首先看差评,有人写的评价,说买的放大镜 根本不行,说很多的好评是刷的。

我都不知道在哪买放大镜了?买放大镜时应带个什么来检测 放大镜的放大倍数是否达标?
想麻烦各位老师,发个购买链接?价格?具体哪一款放大镜?因为网购时,一个链接内有 多个款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要看电路板元件型号,推荐购买40倍的放大镜

网友:
珠宝放大镜

网友:
买体式显微镜

放大镜没用

网友:
拆个车大灯那个透镜,往板上放

网友:
建议买40倍或者60倍的放大镜。

网友:
我是在淘宝网上买的放大镜。

网友:
这种放大镜不行的,还不如苹果手机下载个放大镜APP好用。
一般搞维修做针线活的话买个500左右的显微镜

网友:
问题简单,但是很重要。网上常见的几种我都用,标称10、40、60,实际只有3、8、20倍左右,一般都可以靠近看清了,再要放大就需要买真50-100倍的显微镜了。供参考。

网友:
发不了了图。

网友A:
买个带灯30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带灯30倍就可以了。

应该是买个带灯40倍的。

网友:
要带灯的那种放大镜,多少倍不记得了。

网友:
40-60倍的就可以了

网友:
珠宝鉴定放大镜40倍带灯

网友:
需要光线角度配合

网友:
显微镜才行,修手机那种。

网友:
买个二手显微镜400左右

网友:
投影机的镜头 就很好。监控的摄像头 直接拿来用。

网友:
带灯的那种!40倍的

网友:
电子放大镜,用监控摄像头改装一个也行

网友B:
建议买个高清摄像头

网友:
要45倍非虚标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个高清摄像头

有推荐吗?

网友C:
一步到位,买个维修显微镜,500块,工作距离15cm,放大倍数500倍,DIY价格更低,200块。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我前几天花了560元买了个1200W像素 HDMI的显微镜,用下来感觉值了。随便修两个活就挣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步到位,买个维修显微镜,500块,工作距离15cm,放大倍数500倍,DIY价格更低,200块。

很多都是工作距离100M的

网友(2024-03-15):
我又来回帖了,前几天多多买了个1200万像素的电子显微镜,HDMI接显示器,效果杠杠的。 价格560元。 这东西别买什么一两百的或者几十元的放大镜,浪费钱又没什么满意的效果,纯粹给自己添堵

网友:
我是拆的照相机的镜片!具体多少倍也不清楚!

网友(2024-04-18):
我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