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V换完键盘不上电

楼主(2024-02-03):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X450V,说换键盘之前一切正常,换完键盘没有贴键盘后面的绝缘层,刚开始还能开机,C壳固定上就不开机了。接电源检测没有待机电流。
量up1589a11脚电压6.28V,+5VAO 测得电压4.28V,+3VAO 测得电压2.06V,电压异常。查电路图11脚电压是19V经一个0欧电阻一个滤波电容接入11脚,把0欧电阻拆下来量的20M多,换0欧开机正常。

网友:
往往这种问题最麻烦,拆装拆装的,,,,,,,,,,,,,,

网友:
这种机器拆装是容易出问题,电池内装

网友:
我朋友就是这个电脑因为拆电池挂了

网友:
这可以说保险烧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你都能碰到 ,服了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很好,收藏。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光换电阻不行,芯片一起换,可能都不关拆装的事,运气不好遇上了

网友:
就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
这也算是捡漏了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