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5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24-02-03):
开机花屏, 打开屏幕 会自动开机,  系统要进好多次 才能进入,  电脑进boss 放几分钟 卡死

网友:
先干内存后干U 干完不行丢垃圾桶

网友:
这种问题麻烦,,,,,,,,,,,,

网友:
直接重置cpu

网友:
直接重置cpu不会有错,这个是LTS板,重置CPU就可以了,我经常碰到。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CPU

网友:
C811板号直接干U,10台得9台,剩下一台丢垃圾桶,干u过程会融化内存焊盘,内存就算虚了,也会接触完好

网友:
花屏死机,估计又是低温锡的问题

网友(2024-03-07):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