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X310UV R2.0 使用一段时间CPU锁频0.38GHz

楼主(2024-02-03):
华硕UX310UV R2.0 使用一段时间CPU锁频0.38GHz,不管是单电池,单电源适配器,或者同时电池和适配器,都是使用一段时间后CPU锁频0.38 通过点位图,测量PU3000的2、3、4脚,发现3脚的电压偏低,正常2、3、4脚电压4.7V左右,实测3脚电压为2点几伏,由于PU3000这个芯片控制的是温控电路,3脚对应的热敏电阻PTR9001测阻值,发现阻值不正常,把热敏电阻PTR9001拆掉后,发现笔记本还是原来的故障,把拆下来的热敏电阻PTR9001单独测阻值,正常阻值100K(25℃),阻值正常;所以不是热敏电阻PTR9001的问题,再测电容PC9001是否有问题,发现没有问题,再测电阻PR9004阻值,发现阻值偏低,正常阻值12K,拆掉电阻PR9004后,电脑上电不开机,应该是电脑自检没有通过,找一个电阻补上后,电脑正常开机,随便把热敏电阻PTR9001补上,锁频0.38故障解决。

网友:
这种电压阻值不正常的真不简单

网友:
这种不好修啊,,,,,,,,,,,

网友:
是通病了遇见过很多次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hp的也是锁频,没查到原因,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这种真心不好修

网友:
更正上面PU3000芯片正确应该是PU9000芯片,PU9000的2、3、4脚都是温控检测脚,只要这3个脚其中一个脚出现电压偏低都会引起CPU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