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15 GEN2不开机

楼主(2024-02-03):
今天收到一台ThinkPad E15 GEN2的机器,接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19A,按快关键无反应,充电灯不亮,电流无变化,看论坛里这款机器有通病,QB6 输出的公共点电压偏低,3.1V。QB6 焊盘氧化,脱焊。手头没有A0N7466,找了一个7410代换,顺利亮机

网友:
不开机保护隔离管QB6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快/准/狠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    准确的说用这个版号的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 没有遇到过这种呢

网友:
这种其实不用换   直接换锡就可以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管子引起的公共点电压偏低

网友:
小白,公司坏了3-4台了,有没有视频维修,简单不,本地电子城巨黑,找了3-4家都非要换主板,告诉他们毛病也不给修

网友:
直接加焊也能用,换了过段时间还是会坏的,治标不治本,只要主板返厂就会按生产批次Rework ,偷偷把有问题的芯片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