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4 TPN-Q195,人为搞坏了不触发,板号:G3BE N17E,求图纸。

楼主(2024-02-03):
客户说装电池搞坏的,不触发了,也没待机,检测发现电池口一个二极管飞了,这个是给充芯片供电的,装上后不装电池自动上电到0.13A,然后掉到0.02,充电口亮白灯了,短接开机脚能出3.3V,1.05V,更神奇的是,装上开关板,待机都没有了,5V都不出来了,检测充电口,发现里面有短路,正极一脚短到了电池温度检测或插入检测那一脚了,断开后一样故障,无语了,EC以经换了一个了,一样现象,求图或点位

网友A:
100块一个的点位图买不起啊。

网友B:
你没有检查一下开机板上面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检查一下开机板上面有没有问题啊

不用开机板也能开机啊,小板上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块一个的点位图买不起啊。

100点位确实贵了,这点位图多少合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块一个的点位图买不起啊。

天哪,100块钱,那位卖图纸的网友也太无耻了。

网友:
这个我也有(确认是不是下图主板)

网友:
我就花了100卖了个小米的

网友(2024-03-10):
谁有图纸60买

网友:
私信我或w:  youni25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