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ag273qcx不定时开机灰屏

楼主(2024-02-03):
aoc ag273qcx不定时开机灰屏    TB买的程序 原机读出是4M   这个程序是768KB   不用管大小直接刷就OK     刷完红绿蓝闪烁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OK

AG273QCX-715G9960-M0C-000-005Y-TPM270WQ1-DP01.S REV.T02F_20220512.bin

aoc ag273qcx不定时开机灰屏

网友A:
现在修理27寸以上的显示器,还能要上价格,小于27寸的机器就没得修了,机身价格低于人工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理27寸以上的显示器,还能要上价格,小于27寸的机器就没得修了,机身价格低于人工价

是的,但这个程序2K只能到75Hz,1080p到120Hz、客户说原来2K能到144Hz?

网友(2024-03-27):
这个程序确实不能上高刷,我拿一个好的显示器读出来刷上灰屏,难道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上HDMI接口可以,上DP接口分辨率就不对

网友(2024-06-12):
试试咋样,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个是主板bios还是?

网友:
这个程序不能刷.刷过就没办法恢复了.DP用不了,调不了分辩率.最后只能换板.大家要注意.谨慎啊.我后悔了.多花了一百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这个程序2K只能到75Hz,1080p到120Hz、客户说原来2K能到144Hz?

客户拿来有背光无画面,刷了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了,HDMI1是75Hz,HDMI2能到144

网友(2024-09-04):
刷了好了

网友(2024-10-12):
程序刷了后DP不能用,分辨率只能640*480,HD和VGA可以上1920*1080

网友(2024-12-25):
这个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特殊的编程器可以

网友:
普通编程器刷完会丢EDID信息

网友:
用特殊的编程器可以刷不会丢信息,有要刷的私信我

网友:
谁能指导一下怎么刷这个程序,我的灰屏了。

网友:
那位大神告诉一下怎么刷的,特殊的编程器指的是什么样子的编程器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2025-01-25):
大哥,能教一下怎么刷吗?谢谢了

网友:
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