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2-03):
一台HP M1005电源板输出有24V  5V 就是不能开机,拆一台好的机器电源板过来测试,整机全部功能正常,确定是原电源的问题,一时找不出那个零件挂了,有点迷失。

网友:
应该是此电源板上面还有一个二次电压,你检查这个电压有没有产生

网友(2024-04-01):
你都有两块板子了还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像你这样说,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再仔细排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