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除U盘程序占用?

楼主(2024-02-03):
请问如何解除U盘程序占用?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搞定?

网友A:
Ctrl+Alt+Del——注销——登录,就可以解除程序占用问题了。

如果不怕流氓,奇虎360卫士就有强制解除U盘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Alt+Del——注销——登录,就可以解除程序占用问题了。

如果不怕流氓,奇虎360卫士就有强制解除U盘 ...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