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K22 BIOS的问题

楼主(2024-02-03):
VK22 为了增加 Nvme硬盘支持  自己从论坛下载带nvme的bios 软件包是ROM格式的 刷机成功了 也可以支持nvme硬盘了  但是启动前10秒黑屏 有大神说要读取之前原机的ME模块增加进bios  我原机BIOS找不到了  可以不可以借助别人的BIOS里面的ME 刷入新BIOS呢? 为什么别人刷机包都是BIN 我的是ROM 这两个之间能转换吗

网友A:
这种都是ME FW的问题,读别的机器也没用,可以把ROM发给会修改的高手改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都是ME FW的问题,读别的机器也没用,可以把ROM发给会修改的高手改下就行了

已经改了 谢谢您

网友:
如何改的呀?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