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b3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4-02-04):
技嘉h61m-s2-b3,开机掉电,经检测是没有CPU核心供电,查cpu核心供电管理芯片发现开启信号VTT_PWRGD无电压, 点位图分析这个电压是由一个mos管和一个三极管控制,

经过测量cpu_vtt正常,vccsa正常,5vdual正常,要使VTT_PWRGD产生电压,必须Q19这个三极管导通接地,拉低Q18这个mos的G极,使mos管不通。到此很明显这个三极管坏了。换上个好的,主板修好。

网友A:
楼主一定是高手,行云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是高手,行云流水

菜鸟,刚学修主板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