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 用电池开机求助

楼主(2024-02-04):
板子充电口坏了,想用电池开机量一下电压
1 从图上看,是不是短接r9988一端到地就可用了。
2 用外接电源夹电,多少伏合适。

我是新人,问个小白问题,图中out 38 39 40 72 是什么意思,到哪里,谢谢。

网友:
你这图不是开关按钮吗? 开关按钮的话 是有一个SW9988.
建议还是乖乖找个充电接口来试 搞不好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