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2022款开机黑

楼主(2024-02-04):
联想y9000p 2022款开机黑屏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屏上的3.3和20V都有,啥问题?是屏坏了么?

网友:
有没有用示波器测量EDID型号?

网友(2024-04-08):
y9000p  开机黑 或者死机黑  换主板   而且主板也是良品  mats   mods都不过,换主板散热片硬盘  内存 还是百搭。联想Y系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