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D3V-A REV1.0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4-02-04):
首先怀疑IO电压检测脚,测量124脚2.04V,125脚2.02V,126脚2.01V,正常。测复位、待机、时钟都正常

来到电源管理芯片,该芯片是95820,测量1脚开启和2 PG都有高电平

后来加焊电源管理芯片95820居然好了

网友A:
最好换一片,好多不良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一片,好多不良用不住。

是的,后来又是点不亮了,直接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