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拆卸联想黑胶CPU的经验,基本可以做到不掉点。

楼主(2024-02-04):
图片可以点击看清晰大图。

上一个帖子请教大家关于拆卸黑胶CPU如何防止掉点的问题,原帖地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5912-1-1.html
很多热心大佬给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今天闲来无事,就开始干黑胶U了。得益于这些宝贵经验,干了两个U。一个没掉点,一个掉了3个空点。
我也总结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发帖分享下吧。
首先,搞两个撬刀,一个刀片比较尖,可以轻松插入U下面试探管脚焊锡是否融化。一旦焊锡融化,另一个就可以插入底部旋转撬U,撬开后马上拿镊子将U取走。
其次,要使用测温线精准控制,焊台没有测温功能不要紧,可以使用带测温功能的万用表加测温线就行了。黑胶U都是无铅的,我把测温线放在CPU的侧边紧挨着U就行,温度220度左右时按下焊台的保持键,然后慢慢插入U底部试探焊锡是否融化,一旦确定焊锡融化,就换用大翘片撬U。这里注意不要用太硬的翘片,因为黑胶变软且里面的焊锡融化之后,你才可能撬的动,软的翘片撬不动说明还不到火候。如果翘片太硬的话,容易误判导致蛮力撬U,可能会掉点严重。
最后,拆黑胶U关键还是在多干,不管是淦U还是淦女朋友,干多了自然得心应手。大家懂的。

网友A:
有的网友说“猛起干!怕个卵。”
这种千万不可取,要科学的干。辩证的干,锡球化了再干,而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蛮干

网友(点评):
不要怕干掉点。干掉点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飞线那也是最基本的手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网友说“猛起干!怕个卵。”
这种千万不可取,要科学的干。

安全翘下来就是科学的干,失败翘下来就是干科学

网友:
联想这种还算常规胶  有别的款是真的硬胶。反正锡化了剩下的只管用力,左边旋转手柄来一下 右边来一下 就可以用镊子取下CPU      测温线其实可以不用 反正锡融了才能插入检测,咱是手见为实  到搞厚的大显卡时温度又不一样了   也可以用镊子碰旁边小电阻是否融化(提前上点焊油 好有归位动作并且电阻发亮)    融化了, 等十来秒就大胆干

网友:
这种板层薄,根本没难度

网友:
楼主,分享经验太好了,谢谢。

网友:
黑胶包裹的锡 比其它锡需要更高的温度才会熔!

网友:
你只管出大力,其他一切交给奇迹

网友:
拆下来很简单,关健是你装上去,是不是用的无铅锡球,这是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后面能用多久的问题,多久会返修的问题,如果不是无铅锡球,用的是有铅或锡桨,修了之后,后续会有无穷无尽的维修

网友:
用什么焊台?

网友A:
芯微创的,2300块钱那种。加运费大概2500左右。个人觉得只要是三温区 ,有运行中按键实现当前温度保持(曲线暂停)功能的就可以。当然不同的焊台脾气不同,需要自己多干摸索合适的温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微创的,2300块钱那种。加运费大概2500左右。个人觉得只要是三温区 ,有运行中按键实现当前温度保持(曲线暂停)功能的就可以。当然不同的焊台脾气不同,需要自己多干摸索合适的温度曲线

这是2温区吧

网友:
经验之谈,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
好经验。收下

网友:
是三温区,看控制面板就知道了。第三温区是红外而非热风。

网友:
BGA 曲线也是很重要,是否能分享下型号和曲线温度设定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干黑胶怕怕的

网友:
真的是好经验吖,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安全翘下来就是科学的干,失败翘下来就是干科

网友B:
联想的低压u换别的主板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低压u换别的主板能用吗?

我还没试 不确定,联想很多笔记本的U是加密的,换到别的品牌板子不亮鸡

网友:
很少掉点,就是掉漆也让人烦心

网友:
主要还得看曲线吧,只根据测温就行吗?

网友:
适合温度就行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网友说“猛起干!怕个卵。”
这种千万不可取,要科学的干。辩证的干,锡球化了再干,而不是不管 ...

网友说得没错,就是猛起干,怕个卵。干就完事了。说实话现在笔记本这些黑胶都不算真正意义的黑胶。没什么难度,随便搞。你要是干过以前IBMT60H或者更早型号的黑胶。或者手机平板的黑胶。就知道现在笔记本的黑胶那就是小儿科。我记得以前IBM有款机子,显卡全黑胶,然后上面还有两个显存也是黑胶,旁边的南桥也是满黑胶。干到最后都不知道爆的是哪个。

网友C:
我也是有一把薄一点的先插进去,然后再换硬的手术刀翘,看到你的工具是什么型号我也想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有一把薄一点的先插进去,然后再换硬的手术刀翘,看到你的工具是什么型号我也想买一样的。

品多多买的杨长顺刀片撬CPU硬盘小刀片手机主板维修除胶工具

网友:
下次,按你的方法搞一下

网友:
比其它锡需要更高的温度才会熔

网友(2024-03-06):
220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