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不触发维修,修到你终身难忘的故障!

楼主(2024-02-04):
临近过年了,很久没有在论坛发帖了!马上过年了,来一个苹果本维修的帖子~~~~~过完年起个好彩头!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怎么拍图。我尽量用点位图给大家还原一下现场========
同行客户送修,描述现象是给客户换完键盘后机器不开机了,让我给凑一凑。机器型号:A1286 苹果Macbook PRO
============================================================================
我本人很少修苹果本,可能接下来的描述中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提出!拆开后壳,观察没有进水的痕迹,但是有加焊的痕迹,根据图纸和点位发现是待机芯片3.5
把这里稍微标记一下,继续观察后发现没有维修过的痕迹了,但是在电池接口附近有一个电感出现脱落的痕迹!
这个电感点位上显示是3个脚位,发现脱落的地方是NC 也就是我们说的空脚,看来不触发和此干系不大,继续向下!
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所有电感的阻值,均无短路正常!开始接入稳压电源,(这里是个坑,下面细讲)因为苹果本接口和我们的普通笔记本接口不同,由于手头没有此接口借用了另一部macbook pro的充电器,输出电压为14.6V,(在这里强调一下修苹果本一定要看后壳的电压输入是多少,因为我没看所以弯路很大) 但是接口接入后老是有明显火花就是我们说的正负接触了,看来不行于是在PDD买了两个接头,等待时间==========================================================
快递收到后,接入接头此时稳压电源我按照上一个充电器设置的14.5V 待机电流:0.028A (这个电流相比较普通笔记本我第一感觉肯定不对,但是后续修好后可以正常触发,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是苹果本相比较时序肯定和我们普通笔记本有些差别,于是乎借签了一下船长的苹果笔记本时序图,发现几乎和我们的普通笔记本所需要的条件一致,那么就按照我们普通的来!键盘带开关功能,我们没法拆只能就近找到开关接口进行短接,短接后发现电流还是0.028A,在短接电流跑到0.27A然后掉电,在按开关没有反应,拔下稳压电源重新接入按开关有的时候不触发,有的时候又触发!根据这个情况我还是一步一步的来,从RTC电路,到保护隔离电路,均正常没有问题,在到剩下的电路里,问题来了!首先来看此苹果本采用的ec和我们普通的不一样,它是BGA封装格式, 我称呼它U4900,机器要想触发就必须的由它发出上电信号,那么它想工作就得满足自身的条件,那么根据时序我们一步一步的要去测时序条件,当测到桥的睡眠待机供电时,发现不对劲,没有电压输出,那么这个情况肯定是没有办法满足触发的,桥的睡眠待机供电名称为PP3V3_SUS由PNPQ7820场馆导通过来的,导通受控于PM_SUS_EN,这个开启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深度睡眠信号~    它负责导通Q7802来实现开启Q7820,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往前追,到了这里~~ 这个6脚芯片由两个门电路组成,测量条件供电正常,两个开启信号 电池电量信号和深度睡眠信号都为高,但是测量输出脚没有高电平,另外发现这个芯片的深度睡眠信号经过一个电阻接在了输出端信号,但是没有装,看到这里大家应该看明白了,直接拆掉芯片一坨锡不就OK了嘛~~~拆掉芯片,一坨锡连接起来,再去测量Q7820已经正常输出了3V !(别着急,还没有完)在去开启稳压电源,发现待机电流依旧还是0.028A,可能苹果本真的是这个样子把,经常修苹果的大佬可以解释一下,按下开关发现此时机器还是没有触发,和刚才的故障一下,有时候自己触发还是跑到0.27A 难道桥坏了吗?又是一顿时序测量,ec条件测量等发现都正常,没辙了难道真的是桥挂了????修了老大一会就这样判刑?于是通知了家属,说明了情况,家属表示节哀。。。。。。。。但是不死心,刷个BIOS 发现还是不行,盖布把 拉走~~~~~~~~
=====================================================================================
等等,你以为我是来水贴的?大家修本,难道不是一靠命,二靠运,三靠风水,四靠。。。。。。 拿到装这个本的箱子,心想把螺丝装上把,反正都判死刑了,还整啥,把后盖拿到手看了一眼信号,然后输入电压16.8V-18V  等等,不对啊,电压最低输入16.8V?我草,难道电压过低了,本着不甘心,所以把稳压电源调成了16.8 电流直接奔着1A-1.3A 亮机~~~~ 我草,失策了啊,纯纯没有仔细看,真的是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希望各位引以为戒,不要犯这种错误,我呢就当给大家引路了,哈哈哈!附上开机+上电允许波形+刚读取的原机BIOS趁热“吃”,祝愿各位大佬龙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财源广进-五福临门-吉星高照-八方来财-扯多了,下期再会!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插电是直接出发上电的,根据题主的描述绕了这么大一个圈,本质问题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