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P202H报适配器电压低

楼主(2024-02-04):
一台Y7000P2020H笔记本,插上原装适配器开机提示电压低,The connected AC adapter has a lower wattage than the recommended AC adapter which was shipped with the system. To use AC power, please connect the AC adapter which was shipped with the system. Press Esc to continue.电源换过,电源用在其他电脑上正常,大师指点下。BIOS刷了,EC也换过。问题还是老样。把图纸传上,大师们分析下,谢谢

网友:
Y7000  NM-C911图纸

NM-C911 Rev1.0图纸.pdf

网友:
改一下ACDET的分压电阻看看

网友A:
改了,原来2,6v左右,改成3.5v左右,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原来2,6v左右,改成3.5v左右,还是一样,

这都改了手里有芯片的话,不妨把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晓得怎么弄了

网友:
ADAPTER_ID信号这一路检查没?PD102 可能烧了

网友:
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拿去私人维修,也搞不了,还把我序列号整没了,不过拔掉电池,然后开机用一段时间,直接拔插座多试几次,又可以开机不提示英文,正常充电。关机不拔电板子特别烫之后又会提示英文充不了电

网友:
看一下,高手给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