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盘位一个盘位写入卡

楼主(2024-02-04):
一个双盘位硬盘盒,发现一个盘位sata1正常,另一个sata2读取还可以,写入的话,写入大量时,十来分钟就卡住了,会卡住很长时间。

开始以为双盘位,大容量盘的问题,换成单一500g测试,插sata1没事,插sata2就上面问题。

拆开看里面两个板子,一个a板是接电源,然后通过数据线和电源连到b板,b板两个sata插口直接连接硬盘。把sata1和sata2的数据线换下,2盘位还是写入卡顿,感觉还是2盘位的供电问题,欢乐旁边的16v和35v的电容,还是不行。下一步怎么再查查?谢谢

网友A:
可能不是供电问题,而是sata芯片效率不行。
我的几百瓦电源带12个硬盘都没问题,硬盘耗电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供电问题,而是sata芯片效率不行。
我的几百瓦电源带12个硬盘都没问题,硬盘耗电没那么大

我也合计可能是芯片的问题,觉得电源可能好查点儿。

试着换两个插口的数据和电源,交叉一下,有问题sata2的换sata1的数据线,2的电源线保留,还是有相同问题,只是也感觉电源不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