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雷蛇的键盘图纸?

楼主(2024-02-04):
各位大佬谁有雷蛇的键盘图纸?家里键盘一竖排都坏了 按了没有反应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从哪下手 拆开过了 目测键盘主板上面没有掉件和腐蚀 其他按键都是好的 就那红圈标注的一竖排没有任何反应 请哪位大佬给个图纸  或者给个维修思路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先更换控制芯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控制芯片试下。

控制芯片是不是就是键盘主板最左边的一个好像有二十几脚的芯片 我看的主板上也就 一个芯片 我估计就是这个 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2024-04-16):
楼主可以到b站上搜索按键失灵关键词,有大佬讲解,一般先对应检测问题,基本上就近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