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们,580缺复位信号,五脚芯

楼主(2024-02-04):
宝贝们,580缺复位信号,五脚芯片拆了,把哪两个脚连接起来可以强出复位?
芯片
window
信号

网友:
这是 74门电路,没有强起的,看它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解决了,直接一坨锡把四角和6脚连起来就行,或者R120换成O欧电阻

网友(2024-04-09):
可以强开之前没芯片用铜线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