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触发后0.5A左右掉电

楼主(2024-02-04):
1、通电后有3、5V待机电压,待机电流10mA左右;2、触发后0.5A掉电,触发后1.05V、1.5V、1.8V瞬间有电压,无CPU电压输出;
3、掉电后可再次触发,2秒左右再次掉电;
4、CPU电感对地阻值正常(10欧左右),去掉CPU阻值100左右(下管拆掉测量DS极阻值也是100左右),前后级无短路;
5、CPU供电芯片MAX8786,不是很清楚;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触发后,SUS_ON有信号输出,但无法保持,+5V_SUS&+3.3_SUS无输出,无南桥供电。EC是不是挂了?
手里没配件,无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