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后面带#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2-05):
#号是什么意思,不和带#的有什么区别。一般来讲。

补充内容 (2024-2-15 10:15):
比如:S-RTCRST#  或S-SRTCRST#   或RSMRST#,也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A:
信号后面带#一般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B:
说明这个信号一直是高电平,突然降低又跳高表示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个信号一直是高电平,突然降低又跳高表示生效

谢谢。大概知道了。

网友C:
一般表示低电平时这个信号有效,如果一直为高电平说明该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后面带#一般表示低电平有效

比如:S-RTCRST#  或S-SRTCRST#   或RSMRST#,也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表示低电平时这个信号有效,如果一直为高电平说明该信号不正常

比如:S-RTCRST#  或S-SRTCRST#   或RSMRST#,这几个信号正常也是低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S-RTCRST#  或S-SRTCRST#   或RSMRST#,这几个信号正常也是低电平吗

不一定,结合时序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