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x220充电问题

楼主(2024-02-05):
最近遇到一个ThinkPadx220的电脑的奇怪的问题,电脑可以正常开机,但开机后电脑无法充电,换了电池也是一样,关机状态下就可以充电,开机就不充电,这种情况该怎么修,麻烦知道的回复一下,多谢!
电脑版号H0225-3

网友:
这个不好说,开机后如果系统安装了PM,有可能受充电阈值设定控制,简单说就是只有电量低于设定值时才能充电

网友:
提高适配器电压看看

网友:
都试过了,开机之后就是电池供电,可调电源一点电流都没有,关机后就有充电电流了,特别奇怪

网友:
主板上有对适配器的检测电路,查这个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