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已解决]联想y700 NM-A541 适配器不识别适配器电池可开机

楼主(2024-02-05):
问题描述:联想y700无法开机,显卡掉帧,电压异常,存在电源短路,mos损坏,更换后适配器不识别适配器电池可开机
排查过程:1.排除显卡掉帧电容短路,mos损坏,造成供电不正常,排除后发现不接电池,适配器可调电源无法启动,以为短路,又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用电池可以开机,发现跳过电源管理也可以开机,猜测ec或者电源管理有问题。
2.继续测量,加可调电源,电源管理芯片各个引脚电压BQ24780SACOK0.0014V,ACN和ACP19V,CMSRC20V,ACDRV26V,VCC19.8V,REGN6.03V,LOD电源3.3v,5v都有输出,EC供电3.3V正常。
3.示波器查看EC发往电源管理的命令,查阅手册,对比设置命令正常。

4.断开PR102 给后级电路直接供电,次测试方法不给电源管理供电,测试ACOK是否为高,发现ACOK为高,后级无问题。
5.那么问题就存在于电源管理部分,拆除BQ24780S,更换新的,重新上电,点亮成功,测试各个功能正常,显卡电压正常,不掉帧,完美解决。

bs24780s手册

网友:
这个分析的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分析到位。

网友A:
示波器还能这么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还能这么玩?

带解码的示波器就可以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
公司的,没注意过,你可以看看上边的型号,查一下

网友C:
怀疑就直接干,先易后难,直接换个芯片简单爆粗

网友D:
乱发1通i2c总线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解码的示波器就可以

回去了我研究研究去

网友:
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很好,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就直接干,先易后难,直接换个芯片简单爆粗

谨慎些比较好,一次单位,避免重复拆装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乱发1通i2c总线数据

要是出来数据有问题,看看总线上拉电阻有没有3.3,一般ec,电源没问题的话数据可以解析数据

网友:
这示波器真是好看。

    支持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E:
不给电源芯片供电也能出AC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给电源芯片供电也能出ACOK?

ACOK是有上拉电阻的,电源管理内部只会通过内部mos拉低,拉高全靠外部上拉电阻,可以看一下芯片手册,里边有写

网友F:
从波形解析来看应该就是prochot异常了吧,我看bq的0×12寄存器最低位已经配置为1了,充电开启已经开启了,但是0×14确实没配置充电电流,不过0×15配置了8.256V的充电输出电压,可能是没接电池?还是上电瞬间捕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波形解析来看应该就是prochot异常了吧,我看bq的0×12寄存器最低位已经配置为1了,充电开启已经开启了,但是0×14确实没配置充电电流,不过0×15配置了8.256V的充电输出电压,可能是没接电池?还是上电瞬间捕捉的?

开机ec发给电源管理的配置命令,没接电池,主要那会要判断ec正不正常,有没有命令发出来,发现有命令,就排除ec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ec发给电源管理的配置命令,没接电池,主要那会要判断ec正不正常,有没有命令发出来,发现有命令,就排除ec的问题了

你这种方法就看大概不分析协议内容没必要解析呀,直接看见0×12不就结束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机ec发给电源管理的配置命令,没接电池,主要那会要判断ec正不正常,有没有命令发出来,发现有命令,就排除ec的问题了

你不接电池,这天smbus上肯定就一个芯片应答呀,因为就这一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接电池,这天smbus上肯定就一个芯片应答呀,因为就这一个设备

那会主要看看ec有没有发数据,顺便看了看命令,发现就一些配置信息,和acok没太大关系,就没继续分析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接电池,这天smbus上肯定就一个芯片应答呀,因为就这一个设备

当初怀疑,ec和电源管理,总得排除一个,示波器看看ec有没有发命令出来,如果发了,ec没问题,如果没有应答,电源管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