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黑胶板,CPU一角无法接触到主板,疑似主板变形了怎么办呢?

楼主(2024-02-05):
大家好我又来请教大佬们了,这个拯救者7000P的板子,做BGA之后发现不出CPU核心供电,观察发现CPU一角似乎没焊好,拆下CPU确认发现确实是一角无法接触到主板导致一些焊盘无法接触到。
我重新植球再次干一遍,涛声依旧。在植球的时候我看了下CPU并没有一角明显变形的情况,在BGA的时候我压了一个1元的硬币。但是似乎没有解决问题。
想请教下这种情况该如何挽救呢?

网友:
焊盘其它正常的脚用吸锡带拖干净,不正常的脚用锡拖把焊盘拖高一点再做bga

网友:
锡球植的多大的

网友:
0.45的。。。

网友:
0.45锡球可以焊好的,焊长条cpu主板要放平,受热也要均匀,

网友A:
黑胶除干净,这要是修手机,百分白装不好

网友B:
就在这个翘起的位置锡珠用大一号的 不知有效果不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扳cpu芯片,或主板,风险比较大

网友:
主板摇摇乐

网友:
我目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这个翘起的位置锡珠用大一号的 不知有效果不

我猜有效果,或者焊盘预先挂点锡。不过我的治具可能下不了0.5的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黑胶除干净,这要是修手机,百分白装不好

此话怎讲,兄台细细道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话怎讲,兄台细细道来

你看他图片焊盘附近黑胶都没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图片焊盘附近黑胶都没处理干净,

焊盘那些黑胶根本不会影响,

网友:
应该是主板变形了在导致焊接不上。

网友:
这个位置没有吹到bga的热风,建议风嘴抬起一点,加大加热范围,然后最后一段曲线时长加长

网友:
主板变形了,下支撑点要调整,CPU附近压点重物,

网友D:
这不明显的焊盘氧化了吗?你看那个角落颜色比较暗,装上去都不会上锡,肯定会翘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明显的焊盘氧化了吗?你看那个角落颜色比较暗,装上去都不会上锡,肯定会翘起来啊

谢谢 我给他们挂一点锡试试

网友:
主板变形,CPu变形

网友:
把锡植在板上。用风枪吹上去。推一下,压一下。大胆干,锡球间距那么大连不了。

网友:
先给焊盘弄小锡球手动摆上 吹上去 然后在BGA 只是想法 没试过

网友:
这是PCB板 起泡了吧?

网友:
下风嘴温度可以高一点

网友:
安装块结束的时候这个角用镊子点1下

网友:
把主板焊盘上上一点焊锡。用0.45 有铅的锡珠做!

网友(2024-03-08):
用风枪吹一下行不?

网友(2024-04-16):
这样做cpu风险不大吗 换了不行拆下来就说不定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