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如何短接

楼主(2024-02-05):
这样的U盘能短接吗?不识别

网友:
这种不识别就正常

网友:
这个是U盘还是个转接头啊??

网友A:
这。。。。这是个读卡器~你想咋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是个读卡器~你想咋识别?

不对  仔细看了下 这是个type-c转usb3.0的转接头

网友B:
这不是U盘,只是一个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U盘,只是一个读卡器。

这是一个64g的u盘

网友:
你可以上量产部落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固件?

网友:
sd卡这样的U盘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