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X9602GD5显卡显示供电不足。

楼主(2024-02-05):
GT960显卡显示供电不足!6p电源己插好,换新的600w电源一样问题。求高手指点,给我上个点位图谢谢。

网友:
这不是电源问题,也不是你说的供电不足,翻译过来是请插入外接供电,有个信号没检测到

网友:
不会6p电源没插吧

网友:
6pin供电附近的三极管是发财管子,仔细检查

网友:
加焊了一下6脚小芯片好了

网友(2024-03-07):
丝印702  是  2N7002DW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