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笔记本长时间没使用,开

楼主(2024-02-05):
求助,戴尔笔记本长时间没使用,开不了机了
目前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两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屏幕也没反应,按一下键盘灯会亮。再按一下电源键,风扇转几圈就关机了。内存硬盘屏幕电源适配器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主板出啥毛病了吗?

网友:
按下开机键后一会CPU会热,但是屏幕连背光都不亮。

网友A:
换个电子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子看看

BIOS电池吗?已经把底座拽下来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吗?已经把底座拽下来还是这样。

BIOS电池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试,或许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