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0m d3v 主板PCIE A11pin对地42

楼主(2024-02-05):
a320m d3v 主板PCIE  A11pin对地二极值42,能开机没显示,CPU发热,测A11电压为:3-2.4V不停的跳,接IO 12PIN 输出到A11的,经一个0欧电阻,电压和阻值和A11一样。手上又没IO更换测试,也怕误判,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先看连接pcierst脚上的电容漏不漏电,不漏的话看别的复位正常吗?别的正常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连接pcierst脚上的电容漏不漏电,不漏的话看别的复位正常吗?别的正常换io。

没有电容,就一个0欧电阻IO连接到A11

网友:
换了CPU就好了,电平正常了。但是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