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BIOS电池】求

楼主(2024-02-06):
笔记本电脑】【BIOS电池】
求助,电脑本来开不了了,测试的时候又把BIOS电池连着底座拽下来了,主板还带下来一块皮,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让电池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买一个带线的BIOS电池,将接头剪掉,直接焊到主板上就行了。

网友:
底座带着一一个针和一块主板皮,可能是把焊接点拽掉了,不知道焊到哪。

网友:
没有线路图?

网友:
没有,也不会看

网友:
根据电路图,用万能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