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A507R r76800h 冷机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24-02-06):
重做过cpu 冷机开机显示logo,硬盘灯闪三次,黑屏,强制关机,在开机一切正常。求助,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二次开机的问题,天选3

网友A:
最初的故障是死机进系统蓝屏,重做完cpu死机蓝屏的故障貌似解决的,可是冷机不进系统。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初的故障是死机进系统蓝屏,重做完cpu死机蓝屏的故障貌似解决的,可是冷机不进系统。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二 ...

BIOS刷一下试试,我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卡LOGO,刷完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一下试试,我以前有遇到过类似的卡LOGO,刷完BIOS好的

没有找到相应的bios

网友:
官网找一下分离一个看看

网友:
试着把EC加焊试下   天选EC在硬盘下面

网友:
锐龙的CPU吧

网友:
私信我,我发原厂bios给你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没过保吧

网友:
锐龙,这个是不是u死的面大?

网友(2024-04-28):
刷过bios后面搞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