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460 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4-02-06):
戴尔5460 开机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在开又转一下就停  待机0.02   开机到0.240就掉电了  求教  刷了两个bios还是一样

网友A:
是不是缺供电,开机以后测量一下各个供电,看看是那一个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供电,开机以后测量一下各个供电,看看是那一个没出来。

现在开不了机啊怎么测啊
风扇转一下就关了  待机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