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问题的BIOS芯片中保存的固件.bin文件重新刷回去可以吗?

楼主(2024-02-06):
请求大神指导:前段时间不小心将我的ThinkPad T420S的BIOS设置后出现问题无法开机,各种办法试过之后都无效,最后决定刷BIOS。在刷BIOS过程中用CH341A编程器将原BIOS芯片(芯片是MX25L6406E)的固件.BIN文件进行了保存。请问:再重新刷BIOS时能否将这个保存的固件.bin文件重新刷回去?如果不能,谁有ThinkPad T420S的BIOS固件.bin文件上传一下。先感谢了!

网友A:
ThinkPad T420S的BIOS程序论坛上还是有的,你自己下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T420S的BIOS程序论坛上还是有的,你自己下载就行了。

十分感谢!!!!我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我再找找

都是坛友,希望你早日能修好电脑!

网友:
有一定概率好使,你可以刷一下试一下,不行再从论坛下载也可以

网友:
找一台同款的机器,读出来 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希望你早日能修好电脑!

网友:
有编程器,可以在论坛下bin文件

网友:
最好还是别刷回原来的

网友:
随便找一个刷上去就是了